关于传动比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2):
大家好!$ W+ m/ w6 R: X+ g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上说明:渐开线圆柱齿轮齿轮单级传动比一般可做1~8级,最大可以做到10。那么,如果单级做到传动比大于10,比如,达到20,会有什么结果?有哪些不利?

网友:
对传动来说没有太多问题,主要是经济上不划算,体积太大。你可以设计一个,和用两级的方案一比较就知道了。

楼主:
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因为经济性(大齿轮浪费材料)、大小齿轮磨损不同步这两个原因?

网友(2010-09-24):
二楼的朋友说的很清楚了,谢谢。

网友:
我认为还有个原因 中心距不变的话 速比越大 小齿轮越小 这样的话整个齿轮箱的强度就会很小 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网友(2010-11-20):
个人认为震动大噪音大

楼主:
6楼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