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机械单位行话都是什么

楼主(2009-11-12):
例如  丝 道  忽米  都是指多少mm  还有别的行话吗?

网友:
真是简单的可以

丝=道=10微米
微米=谬
1 000 纳米(nm) = 1 微米(μm)
0.001 毫米(mm) = 1 微米(μm)

网友:
光一刀
割一修三

楼主:
谢谢版主 顺便问下忽米是多少? 2# 吟啸徐行

网友:
忽米=微米,就是这样

网友:
我还听到过“条”,呵呵,就是"丝“
 丝 道 条 都是一个意思,即毫米的百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