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液压回路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2):
各位大侠:附件上的液压回路,液压缸上的负载为变化负载。我有问题请教:

1、此回路能否实现稳定升降?
2、能否在任何位置停止不动?
3、如果不能,在液压缸B路出口加单向节流阀能否实现?

帮我详细说明一下回路中个控制阀的运行情况。特别是叠加溢流阀在各种情况下的状态。谢谢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液压传动,恳请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1、此回路能实现稳定升,不能实现稳定降?
2、能在任何位置停止不动?
3、建议在无杆腔油路中加平衡阀。

网友:
怎么是O型中位机能的阀呢?

网友:
怎么是O型中位机能的阀呢?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所画的就是,在中位时,P/T/A/B互不相通

网友:
不知中间溢流阀起什么作用?我个人认为回路可实现升降,但停在任何位置就不好说了,原因是存在泄漏问题

楼主:
在A、B口分别加单向节流阀,可实现以上动作。我看了实际的液压装置。刚弄明白。各位大侠,还请再指导!

网友:
泵的出油口应该加一个单向阀,防止损坏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金枫老师:这样的液压回路他的电磁阀中位机能是是应该换成"Y"型的。

网友:
最好是用H型中位的阀,这样泵可以不带负载启动

网友:
没法调速啊,加上平衡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