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削电木应该用什么样的铣刀?

楼主(2009-11-12):
最近接到一个批量的单,要求把电木材料铣削到规定的尺寸,而且不能出现比较严重的崩裂。

我们试了一下,发现用现有刀具铣削出来边缘崩裂比较厉害,应该是不能满足要求了。

由于是第一次加工这种材料,不清楚它的习性,特请教有经验的朋友,铣削电木应该用什么样的铣刀比较好。

谢谢!

网友:
铣铝合金的铣刀就可以了。注意走刀方向可以有效防止崩裂。

楼主:
顺铣和逆铣都有崩裂的情况出现,是不是转速要更高些,刀尖要更锋利些?

网友(2010-03-12):
盘刀就可以了:1.节约成本;2.效率高;3.铣出来的面比较美观;加工参数:S1350/min以上 刀片磨得要锋利。最多吃刀10mm.
钨钢立铣刀:1.成本过高刀具需经常磨.2效率低3.面粗度不好.4.只适用工件长度方向的铣削(侧铣).
如图:盘刀加工(现场)图片T1;加工时吃工件宽度3/4 顺铣,吃过就会崩裂  返回时可吃全刀(再下0.02-0.04mm),工件不会蹦裂.面粗度光滑如T5
T1加工吃工件宽度3/4图片  T2返回时吃全刀图片   T3多件加工(把多件按1加工方法加工即可)图片 T4返回时吃全刀图片 T5加工效果图片

如需更多电木加工方法  请与15862673344(梅**)联系   QQ:286871576  专业从事软材加工,提供加工方法.

网友:
被楼上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