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木的粉尘对人体危害大不大?

楼主(2009-11-12):
最近开始加工电木,发现粉尘非常多,不知这种粉尘对人体危害大不大?

谢谢!

楼主:
网上搜索到这个:

【健康危害】

接触加工或使用本品过程中所形成的粉尘,可引起头痛、嗜睡、周身无力、呼吸道粘膜刺激症状、喘息性支气管炎和皮肤病,还可发生肾脏损害。空气环境分析发现苯酚、甲醛和氨。在缩聚过程中,可发生甲醛、酚、一氧化碳中毒。

网友:
应该是有毒的。戴上口罩吧,要那种医用的,层数多点。看着搞店铺装修的工人沉浸在白茫茫的粉尘里,毫无防备之心,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网友:
只要加工过程产生粉尘,就会对肺有伤害

楼主:
嗯,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
是粉尘就对人体伤害很大

楼主:
不知这些铣削下来的碎屑粉尘有没有地方可以回收的呢?

网友:
I like juicy

Indirectly bought part of Travis's Juicy Couture.Juicy Couture clothing in recent years, the love of ladies, their products are a lot of towel material, The class heroine who. In 1999.Juicy handbags Jeans series, the success of the casual wear market,and other products to adopt Ms. bath supplies, such as footwear, handbags and jewelry ornaments. The cheap Juicy Couture is also close to the trend with a public fashion juicy couture products are still the two young  juicy from the hand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