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请教

楼主(2009-11-12):
压力容器是根据压力来分低压、中压和高压还是根据容量来分的?

网友:
压力。欢迎更正。

网友:
是根据压力来分低压、中压和高压的。好像没有听说按容量分类这么一说。如果硬是要按容量分类那也就是迷你型、小型、中型、大型和超大型压力容器啦!

网友:
压力来分的,还用作用来分为换热压力容器,存储压力容器,分离压力容器,还有个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