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母装配时薄螺母和厚螺母各自的拧紧力矩相同吗?

楼主(2009-11-12):
双螺母装配时,薄螺母在下,先拧紧,有个拧紧力矩。厚螺母在上,后拧紧,也有个拧紧力矩。这二个拧紧力矩相同吗?

网友:
虽然看着象电视上“过关斩将”的陷阱题,我还是选“相同”。

网友(点评):
技术问题,不能猜

网友:
螺纹牙都一样,只是厚度不一样,拧紧力矩相同

网友:
安装密炼机用8套M42地脚螺栓,调平后双螺母拧紧,用大锤敲击,自然是上面厚的带动下面的.
二次灌浆,7天后复检.370密炼机高度7.2m,工作时内力很大,摇晃幅度明显.

网友(点评):
“自然是上面厚的带动下面的”,以带动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2010-01-15):
双螺母防松振动性能分析与研究
中文摘要: 螺纹联接应用广泛,防松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防松措施很多,但是从效果和工艺及成本全面分析,双螺母联接是应用广泛、工作较为可靠的一种防松方式。但是,其防松效果与两个螺母拧紧力矩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并无定论。本文通过对不同预紧力下的双螺母联接,在紧固件横向振动实验装置上进行了试验,总结出双螺母联接中不同预紧力下的防松效果与两个螺母之间预紧力的关系。 在对目前国内外多种试验台的工作原理、组成和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研究的基础上,研制了自己的紧固件横向振动试验台。实践证明,该试验台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试验装置。 双螺母防松实验是在紧固件横向振动试验机上完成的。试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试验分析了两个螺母拧紧力矩的关系,认为螺栓所受预紧力与两个螺母拧紧力矩都有关,两个螺母所受拧紧力矩越大,螺栓的预紧力越大,但并不是两个拧紧力矩相应预紧力的简单相加。第二对受不同拧紧力矩的双螺母装置进行了试验,结果认为,双螺母联接在上螺母拧紧力矩大于下螺母拧紧力矩时,防松效果更好。或者说,上螺母拧紧力矩的大小对于联接的防松效果起着关键作用。
英文摘要: Screw-jointed is used wide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cs and industry, more and more peopl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anti-looseness while using screw-jointed. Double-nut is one of anti-looseness ways that are usually used, and double-nut has more efficiency anti-looseness characteristic than other screw-jointed’s. In this thesis, through vibratile experiment, the author experimentally studied the anti-looseness effect of double-nut-jointed and analyzed the connection of torque between tw...
目录:中文摘要 3-4
英文摘要 4
第一章 绪论 8-17
    1.1 螺纹联接研究的意义 8-9
    1.2 螺纹联接防松防断研究现状 9-13
    1.3 双螺母联接防松研究现状 13-16
    1.4 本课题研究内容 16-17
第二章 双螺母联接防松理论分析 17-27
    2.1 螺纹松动原因及松动过程、防松原理 17-21
        2.1.1 普通螺母松退力距 17-18
        2.1.2 螺母的松退原因及松退过程 18-21
    2.2 双螺母防松原理及力的关系 21-23
        2.2.1 双螺母防松原理 21-22
        2.2.2 双螺母力的关系 22-23
    2.3 拧紧力矩的测试方法 23-27
        2.3.1 扭矩控制法 24-25
        2.3.2 扭矩-转角法 25
        2.3.3 屈服极限控制法 25-27
第三章 紧固件防松振动试验 27-31
    3.1 防松性能试验方法 27
    3.2 几种常用紧固件防松振动试验 27-31
        3.2.1 MS振动试验法 27-28
        3.2.2 NAS振动试验法 28-29
        3.2.3 琼克尔振动试验法 29-30
        3.2.4 电-液伺服控制式振动法 30-31
第四章 紧固件横向振动试验台研制 31-39
    4.1 试验台原理 31-32
    4.2 试验台主要参数 32
    4.3 试验台主要结构 32-35
    4.4 试验台动力学特性分析 35-37
    4.5 试验台特点 37-39
第五章 双螺母防松振动试验 39-50
    5.1 试验工具及参数优选 39-41
        5.1.1 试验条件 39
        5.1.2 测力矩扳手的确定 39-40
        5.1.3 测力传感器结构及尺寸的确定 40-41
    5.2 拧紧力矩与变形量的关系 41-44
        5.2.1 单个螺母拧紧力矩与变形量的关系 42-43
        5.2.2 双螺母拧紧力矩与变形量的关系 43-44
    5.3 在不同载荷下的双螺母振动试验 44-50
        5.3.1 实验台测试 44
        5.3.2 试件松脱失效标准 44
        5.3.3 不同拧紧力矩组合下的振动试验 44-50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50-52
参考文献 52-54
发表论文情况 54-55
致谢 55

网友:
两个螺母拧紧力矩不同。一般认为副螺母拧紧力矩大于主螺母时防松效果好。

网友(点评):
哪个是副

网友(2011-01-14):
我认为薄螺母应该在上面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我觉得应该是厚螺母在上而且拧紧力矩肯定要大于薄螺母的,因为螺母厚螺纹接触面积大,故能承受更大的力。

网友(2011-02-15):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还真让我长见识啦

网友(2012-09-11):
多谢楼主提供的螺母知识,很是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