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产品加工---请教

楼主(2009-11-12):
各位高手:
     大家好!附件中是我们要加工的产品,用车床或铣床加工,怎样才能直接加工出来,希望大家不吝指教,先谢谢大家!

网友:
一个简单的焊接件而已,直接下料、焊接、打磨、油漆,最多下料的时候用锯床下料就是,不需要什么机加工。

楼主:
本产品是石墨件,没法焊接的只能是一块材料加工出来。

网友:
用于什么设备的啊?竟然用石墨的,不会是钛合金冶炼炉吧

网友:
锯床加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