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proe无法启动了,求救

楼主(2009-11-12):
突然发现proe启动不了了,双击快捷方式后没有任何反应,从程序里也进不去,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把你的情况说详细点吧,不然大家都帮不上忙的!是在不然只有重装了!

楼主:
就是proe启动不了了,双击图标无任何反应^^^^^^^没有别的特征了啊!

网友:
修复一下
例如装在D盘,运行D:\Program Files\proeWildfire 3.0\bin\ptcsetup.bat就可以,不然就只有重装了。
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服务没有启动

网友:
我刚装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