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钣金知道,推荐几本书吧

楼主(2009-11-12):
最近比较空,想学下钣金的知识,推荐几本书看看哈,先从最最基本的开始就行了

网友:
传统的, 《冲压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王孝培的
还有一本,叫《冷冲压手册》,北航出的,

楼主:
谢谢,
冲压什么的需要模具的吧,可能还是比较深吧
我们公司一般做些油箱,配电箱 什么的,只是折弯下,焊接下,我想知道这个下料是怎么下,怎么计算的。
这2本书里面都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