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划痕表面能否算0.8粗糙度?

楼主(2009-11-12):
磨削后表面测的表面粗糙度小于0.8,但表面有细小划痕,仅看的见,但无任何手感,用细砂纸都可祛除,请问,这种情况,细小划痕表面可以成为0.8粗糙度吗

网友:
有标准的粗糙度对比样块,可以参考一下,再说了,既然细砂纸可以祛除,干嘛不给人家弄好呢,这样会省掉很多话。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测一下有划痕地方的粗糙度不就完了,超了就是超了,没超就是合格产品.

网友:
鬼谷童鞋,为什么不过滤过滤冷却液呢?或者砂轮选得不合适,脱粒太厉害。

网友:
你是说有划痕还是磨削花纹?这两个不一样。7 Q4 a5 w& L4 g0 a! H
有划痕Ra0.8是达不到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人为造成的划痕

网友:
我同意四楼的说法,用粗糙轮廓仪检测.

网友:
工件表面要求3.2以下,有画痕看起来就不爽了。能去掉就去掉吧。精益求精嘛

网友:
使用粗糙度议检测,对于较大的划痕应该属于碰伤范围,检测时应该尽量避免严重的划痕区域,切记。

网友:
不知破镜算不算镜?

网友(2010-08-05):
不知破镜算不算镜?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
镜子破了可还是可以照 哟!

网友:
有划痕的话,粗糙度是肯定没有0.8的

网友:
有划痕的话,粗糙度是肯定没有0.8的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 我记得粗糙度 划痕 高点都不计算在内的。

网友:
楼主的意识应该是磨削花纹。

网友:
磨床上0.8的对比块是很光的,更不能有划痕,你那个1.6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