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车床大修试车有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2):
问题是精车的时候车出的刀纹不好看,纹路有些紊乱,5米俄罗斯车床,端面车出来正常,圆度,锥度尺寸正常,整个机床靠近尾座有0.03的来回摆动前面主轴机身只有0.01来回摆动,请大家帮忙下在线等

楼主:
怎么没人出主意阿

网友:
你的尾架顶针轴承看一下,调整一下.

网友:
振纹比较烦; h8 g1 E" H; u
很多原因,比如,床身固定的不好; 某些传动比的齿轮运转时震动比较大;光杠跳动比较厉害;等。

楼主:
还有什么原因吗能补充详细些吗

网友:
看皮带轮同心吗

网友:
主轴间隙没有调好

网友:
应该是主轴没调好或光杆弯的。

网友:
干活时,车床是否有抖动

网友:
光杠如果弯曲了可加一个托架。把顶尖换成新的,使用时一定要顶紧。

网友(2009-12-16):
刀架和中拖板的配合面在大修时刮研点不够,镶条没配刮好或太松

网友:
如果都正常有没有考虑一下操作和刀具的问题

网友:
很简单主轴调整的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