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备维护都需要哪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9-11-12):
我是10届毕业的本科生,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现在签了鞍钢,估计是做设备维护!我想在工作之前恶补一下以后能用到的知识,但又不清楚设备维护都需要哪方面的知识,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谈起来可就不着边了。如果是设备维护部门的管理岗位,那需要恶补一下维护手册的格式(将来你自己编制时可以“参考”),维护计划的侧重点(例如有个重要的空压机,得好好编写。至于那个厕所的灯,就不用太详细了)。维护管理主要以维护计划的编制为总体和切入点,计划编好、下发、开始执行后,相应的材料采购储存领取编号标准化等等、人员配备绩效考核等等自然被要求确立。维护的直接目标,应该是所有被维护设备随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处于待命状态(需要用的时候如果用不成,那你维护得多好都没用)。延伸目标应该包括了使设备达到或超过原始设计标准,例如超期服役而性能指标不降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