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齿轮热装温度

楼主(2009-11-12):
求助,我现有一齿轮与轴需要装配,过盈量为0.1mm.齿轮外径722mm,内孔100mm.请问如果热装需要将齿轮加热到多少度才能顺利装配。谢谢大家。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我们曾用机油加热到350度。

网友:
轴可以用液氮冷装过,效果挺好

网友:
油温不超过120度,煮后用50吨千斤顶压,

网友:
你这个过盈量较大,我们的产品过盈为0.03-0.06mm,齿轮内径70mm,用工频加热器加热到150°C左右,再用10吨的压力机压装。温度最高不要超过200,不然就将齿轮二次热处理了。

网友:
同意6楼的建议./ r6 q4 f9 {7 f& x
机油沸腾约250-300°C

网友:
个人认为,0.1,100的内孔,过瘾量太多了点吧

网友:
齿轮整体200度应该很轻松的就装进去了

网友:
热装温度不能超过180度,由于工件厚度较厚,建议保温时间4小时为好。

网友:
电加热 压力机压装 过盈量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