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画齿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3):
我用ug画完三维的立体图后想转化成平面图,但出现以下错误,不知如何改正,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请把出错的画面帖上来,UG画出的三维图要导入CAD转换成二维平面图.

网友:
还是不错了的

网友:
这个问题CATIA我也遇到过,请高人回答

楼主:
源文件发不了啊,怎么弄得?添加附件说不能附加此类文件

楼主:
这个就是那个有问题的ug图,帮帮忙了

网友:
UG中没有齿轮专用模块,齿轮默认为普通实体。切开后就没有齿轮中的5条线。
你只能自己画了。

楼主:
能在ug制图中直接改么,我没找到怎么画线,和擦线的图标。。。 8# w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