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轴承有可修复的必要吗

楼主(2009-11-13):
轴承有轻微的损坏可以修复使用吗,谢谢

网友:
楼主是指什么轴承?
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

传个图片看看。

网友:
具体指那一部分?套圈裂纹肯定没有修复的可能了 要是说滚动体磕碰伤活着保持架引导不灵活 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小轴承一般不修,大的一般不容易坏,真到坏的时候没的修了

网友:
大型设备的大轴承肯定有必要。。。重新换的话无论工、料都很贵的哦。。。一般小轴承肯定没必要吧。。。工费也不便宜吧。。。

网友:
有修复价值的就修复 根本不值得修复的直接换了去球的

网友(2010-01-29):
对于一般的工厂来说,修复轴承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

网友:
6楼和7楼说的都有道理,轴承维修要考虑很多方面,维修成本和货期是主要该考虑的。。。有些情况是维修旧轴承和订购新的轴承同步进行,有的时候维修的货期会短很多......附一个有关轴承维修的曲线

网友:
磨损修复很简单的

网友:
滚动轴承坏了干脆换了,滑动轴承视情况而定。

网友:
当然没有修的必要了!!!!

否则我们这些卖轴承的不就没有饭吃了吗?

轴承就象大米,吃了就没了,还得再吃新的,否则,我们可真就没饭吃了。

我们希望轴承在没到使用寿命前,千万不要坏,到了寿命,一定要坏,该好的时候好;该坏的时候坏,否则对谁都不好。

网友:
感觉应该没有修复的必要了吧。

网友(2010-04-04):
应该没有修复的必要,主要是质量没有保证。

网友:
我就见过很多轧机轴承由于 货期问题 找我们公司修过
修理价格比较高,当然这个轴承的价值也高
维修是保证机械性能恢复到一个程度的 不是随便修的~~

网友:
不是太贵的轴承,又用在不是很主要的地方。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