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3):
各位大侠:
      小弟又遇到问题!我刚确定好一个液压回路,现在需要确定液压站,但我不知道如何选型?还有,液压站包含哪些元件啊?还望各位大侠指导!不甚感激!

网友:
液压站包括:动力元件、执行元件、控制元件和辅助元件
动力元件包括:电机、液压泵
执行元件包括:液压缸、液压马达
控制元件包括:方向阀、溢流阀、调速阀、平衡阀、节流阀等很多
辅助元件包括:油箱、空气滤清器、冷却器、加热器、管路等

楼主:
谢谢!还请问液压站是不是就是一套液压系统?

网友:
你是想自己做还是委托加工一个?
委托加工的话,只要给出流量、压力要求,就可以了
3# cnfazh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