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搞的一台多联高压开关柜磨合台,请提意见

楼主(2009-11-13):
最近在搞的一台设备,给大家看看,提些意见

网友:
向宏 网友好!
.
“合闸驱动头”应该是用于磨合高压开关柜上的那个“主回路开关”。
“接地驱动轴”好象是为其提供反扭矩。
不知对否。
.
如果能将服务对象也能画一张完整的图,就能加深理解了。
.
syw  091114---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