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钣金件的表面抛光如何能做到很好?

楼主(2009-11-13):
目前我有一种不锈钢冲压件焊接后的表面抛光处理,用人工打磨,费时费力,效率很低,请教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可以用化学抛光或电化学抛光

网友(2009-12-15):
对,工件不太大的话,用化学处理,最好用电解抛光。

网友:
电抛啊,但是抛不成镜面效果的!

网友:
电抛啊,但是抛不成镜面效果的!还是人工的好哈。

网友:
我们都是人工的抛光。还没有电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