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铸不锈钢佛像怎么后处理---请教

楼主(2009-11-13):
精铸不锈钢佛像怎么后处理,抛丸后里面钢珠塞在佛像缝隙里,怎么也清不出来。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们做过兵马俑,不知道你的佛像要达到什么要求?比如颜色?

楼主:
颜色方面没什么要求,洗白就可以了
主要是抛丸过后,钢丸塞在铸件缝隙里了,然后用手把里面的钢丸挑出来,显得太麻烦了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把钢丸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