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三维图怎么画?

楼主(2009-11-13):
请大侠指点,最好采用inventor画,如用其它软件,最好转成stp格式,谢谢

网友:
只能成step格式的,你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
那个R1是真实折弯半径还是投影半径

楼主:
只能成step格式的,你看看是否有用。
引用 网友A:

多谢,我自己也用inventor做出来了,采用的是形体相交。

网友:
Solidworks怎么保存成step格式?我在保存里选择那个格式后啥也没保存下来,是不是要安个什么?

网友:
我现在还只会用CA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proe做一一个

网友:
sw的,做的还可以吧,呵呵

网友:
简洁明了,学习了。。。

网友:
Solidworks怎么保存成step格式?我在保存里选择那个格式后啥也没保存下来,是不是要安个什么?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Solidworks是什么版本的,如果是英文版的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保存的路径必须要英文,不然无法保存。Try again.

网友:
热心的人还是不少啊!!

网友(2009-12-22):
只要是三维软件都可用扫描的方法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拉伸试下

网友:
扫描作最快了

网友(2011-06-20):
R1这这位置怎么画?

网友:
这R1D位置怎么弄?

网友:
三分才能下载?

网友:
三分啊  我来下载你了

网友:
这个简单,可以用三维草图做的,当然也可以用造型零件取边线取出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需要替加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草图投影,没有添加关系

网友:
好厉害,我cad刚会

网友(2011-08-22):
用UG就可以画出来的,试试看吧
用UG就可以画出来的,试试看吧

网友:
用三维软件画  先画扫描线 在扫描出来 简单

网友:
顶一下各位大虾

网友:
扫描不就出来了        先做出扫描轨迹              不管用什么软件   原理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