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生产的车床转塔刀架好用?

楼主(2009-11-13):
哪里生产的车床转塔刀架好用,有具体参数吗?请各位朋友提供一下。

网友:
意大利或德国的刀架都不错。建议用液压刀塔。比机械刀塔更好。伺服刀塔没用过。但估计价格肯定不低

网友:
追求性价 比的话,我们都用台湾的,你可以找代理上咨询一下。

网友:
国产的也有啊,沈阳机床的车床大多配烟台博森的好像

网友:
YP 系列

一、刀塔为液压驱动式,采用名牌油马达,静音、高速、扭力大,换刀速度约为0.3秒。
二、刀塔内部机构为日内瓦间歇机构,配合精密的凹凸齿定位器,换刀定位精确度在0.003mm以内。
三、采用灵敏可靠的接近开关,并且精心设计电子感应系统,感应快速准确,决不乱刀。
四、合理的外型优化,使重心更低,受力及搞冲击更优。
五、刀塔油压换向及调速功能阀可安装于刀塔本体上,使刀塔的动作响应对如流更快更可靠。

 YDD 系列

一、刀塔为液压驱动式,采用名牌油马达,静音、高速、扭力大,换刀速度约为0.3秒。
二、刀塔内部机构为日内瓦间歇机构,配合精密的凹凸齿定位器,换刀定位精确度在0.003mm以内(X、Y方向),可正、反转换刀,可承受重切削力。
三、采用灵敏可靠的接近开关,并且精心设计电子感应系统,感应快速准确,决不乱刀。
四、电磁阀与油马达一体设计,反应更快,动作的准确性更好。
五、动力主轴采用名牌变频电机配合康沃可调变频器驱动,动力和提速具佳。
六、合理受力,优化设计,特别适合曾用过液压刀塔的数控车床。

Y 系列
 D 系列

网友:
楼上说的是佳速的刀塔吧!

网友(2010-08-20):
烟台环球的也不错,规格较全,但性能与意大利及德国稍差,但价格便宜而且服务方便,我公司用的不少

网友:
国产的话,就选烟台环球的吧。

网友:
国产的话,就选烟台环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