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想创业,但不知选择哪个行业

楼主(2009-11-13):
大学毕业,想创业,但不知选择哪个行业,比如说是做零配件制造还是别的机械加工,亦或我应该做哪些前期调查和准备?

网友:
鼓励大学生创业 但不鼓励盲目的创业,必须有一定的基础,比如管理,财务,法律,技术,营销。只要了解一点就行,别被别人忽悠了!市场调研,产品的发展方向等。如果资金资金短缺,建议做一些轻工业方面的,或者结构方面的!如果资金比较充分的话,可以做一些零部件的机加工!

网友:
怎么说呢?楼主,哪怕你爸爸是开工厂的,恐怕也不会让你这个没接触过零件的新手当厂长助理,还是在车间呆上一阵子再说

楼主:
谢谢您们的建议!
在思索三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