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端盖轴承室的加工---请教

楼主(2009-11-13):
我们打算在最后一步用挤压的方法来加工电机端盖轴承室,使其达到好的粗糙度。所以想问下这个刀具和定位夹具该如何设计

网友:
小电机吗 好象多是冲压的

网友:
轴承室为什么要用滚压的方法。用车刀精车不行吗。我们厂的电机端盖轴承室都是精车的。

楼主:
我们厂采用的是普车,达不到这个精度和粗糙度,我们厂的电机是Y系列的三相异步电机,范围是Y80-Y180

网友:
要求是什么精度和粗糙度?

楼主:
这些天有些忙,
精度4-5级,粗糙度1.6-0.8

网友:
有挤压在小台钻上就可以了,设计个卡具。可在一丝公差内。我一朋友做的是生铁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