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材料淬火前后用什么刀具---请教

楼主(2009-11-13):
CR12材料淬火前后用什么刀具 什么参数加工最合适 前辈们谢谢帮助了

网友:
淬火前什么刀具都可以加工,淬火后硬度HRc62度以上,一般情况下只能磨床加工、电火花加工、线切割、金刚石锉刀等等来加工。有可能有新型的硬质合金刀具可以加工,只是我不清楚,还请有过加工经验的各位同仁说一说。

楼主:
我现在用YS8的,仍然磨损太厉害

网友:
Cr12淬火用一般的刀肯定不行,用陶瓷刀试试看吧

网友:
淬火后的Cr12磨削也很困难,很粘砂轮的

楼主:
对啊 现在用YS8的刀具  磨损很厉害 不过勉强还能加工 不知道还有没有经济点 实用点的刀具 期待与经验的师傅们给点帮助啊

网友:
淬火后,车床的话用cbn刀片加工,可以加工到hrc70的硬度

网友(2010-06-01):
我加工过,用的是YS8的硬质合金刀片

网友:
昨天我的Cr12上的M5螺丝被供应商加工错了面,我就先用金刚打磨头在另面打个窝,再用那种冲击钻上用的那种前面镶就硬质合金的钻头从反面打通了,大概有10MM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