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阀体上的这种堵头翻边是怎么做的---如图,请教

楼主(2009-11-13):
老外阀体上的这种堵头翻边是怎么做的,有谁知道啊???
有2种  一种是圆形的全部翻边,还有种是2个半圆形的翻边~~(往里面翻 主要是防止堵头蹦出来40MPa)

请问搞设计的人员  这种翻边是怎么做的,是用工装呢还是有专门的机器????

网友:
没看过这样做堵头的,老外一般是PF牙,可像你这样还带翻边的还没看到过,图能详细点吗,我也学习学习麻烦楼主了,顺便说说是什么机械上有的油路板。估计应该是用专业机械安装的。

网友:
没见过,好象是缓冲用的吧,是皮子的吗

网友:
我见过的,大概是为了阀块堵头更加小吧,具体的加工我也不清楚。

楼主:
看来是  很棘手    这个图片是老外阀体上的    我们想仿作   谁能提供这样的机械  可以跟我们公司合作

楼主:
为了能找到能做这种翻边的机器我又搞了张高清的照片!!!希望大家能看的清楚!
当然,谁有的话可话,我们公司可以和你合作!

(就是做这种“半圆”或者“全园”的翻边)
期待中……

楼主:
大家指点哈吧!~
难道都没人知道也~~

网友:
不过这种堵头万一漏油的话,只能报废了吧?

网友:
不清楚,没见过

网友:
我是来灌水的

网友:
看到过 感觉像铆的一样 具体怎么做还真不清楚

网友:
我看图怎么感觉像是液压机压的呢?

网友:
你应该在弄个高清点的图!就照半圆!估计是压力压的

网友:
我们称之为STAKING,即铆压出来的,防止堵头被油压出来。

网友:
我也找了一种,是不是和你的一样。

网友:
这是一种液压集成块的专用堵塞防检工艺,图片上的圆弧边是成型铰刀加工的,其它的两处对称压痕是专用压模加工出来的,我们公司有一套比这还好的工艺呢,,owenceo@sina.com欢迎交流!

网友:
这个上面应该有个小的O型圈吧

网友:
看不太清图片,是凹的还是凸的?看不清呀!

楼主(2009-12-26):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看了,你发的图片好像是  球涨式堵头~~~ 15# 机车战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对啊,确实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我非常希望取得联系!~

网友:
感觉是在冲床上用冲模冲出的

网友:
应该是液压机挤压形成的。用来加固封堵。形状根据模具。

网友:
压力机压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没见过

网友:
见过,但不知怎么用

网友:
难得一见,学习了

网友:
是挤压成型的,就是以堵头代替焊接的办法,也是一次性的,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2010-03-27):
没有见过,有高手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