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零件该用那种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9-11-13):
请问什么零件该用那种热处理,怎么做呢,比如发蓝,调质,等等

网友:
感谢楼主提出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呀.

网友:
一般发兰的零件,那是为了防腐蚀,如工装,机床上的手柄等钢质零件。调质,是轴类及一些有强度要求的零件。实际调质就是淬火后再回火。淬火是提高材质的硬度,回火是跟据材料的特性,可以通过不同的回火温度得到合适的硬度。但低碳钢和低碳合金钢是不能淬上火的。对于不锈钢一般是采用固熔热处理。铸铁根据零件的工作情况,可采用退火、正火、时效处理。这里还有铝件,比如锻铝,采用的热处理是淬火时效。
另外对轴类等表面有硬度要求的零件还可以采用表面高频热处理方式。总之,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材料热处理是不同的,不明白的话可在热处理厂家去咨询。我这里说的不全面,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4# qiuhongj 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为什么淬不上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中校的指点,我会慢慢学习的

网友:
对于楼上中校的说法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曾问过发黑厂,发黑其实并没有防腐蚀的作用,就是为了美观好看,如果细心的话会发现经过发黑处理的零件在放置一段时间之后零件仍后生锈;另外铸铁件、铸钢件在铸造厂都会经过退火处理,即铸造件出厂时都是经过退火的(大家要记得这点啊,这可以说是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厂家不给退火,那说明他在投机取巧,没诚信的)。

网友:
铸铁件、铸钢件的退火处理,主要是消除工件的内应力。以减少工件加工后的变形量。
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是能淬上火的。条件是必须表面要先进行渗碳处理后再淬火。
  --------------看了上面的帖子随便的说两句。

网友:
给大家一个这方面的资料,这些问题是作机械经常遇到的,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网友:
1.发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黑处理,其主要目的是使表面钝化,能起到短时间内防腐作用,其另一目的是使工件表面美观(可以覆盖一定的打磨纹和焊疤等),但并不能提高耐磨性能。
2.关于铸件退火问题,一般铸件厂生产出来的铸件都需要退火,很多是随炉冷却,我们一般讲的一次定性就是这个,而大铸件或主要铸件建议自然时效最好,并且在粗加工后还要做二次定性(去除加工应力)
3.低碳钢或低合金钢为什么淬不上火,其主要原因在于“低碳”二字,也就是说其含碳量比较低,在发生金相组织转变的时候不存在大量游离的碳,不能弥散强化。故如楼上所说,淬火是可以,但是必须先增加其表面碳势。

网友:
还是楼上好 俺好好补充补充

网友:
铸铁件除非有较高的加工要求。一般是不热处理的。。

网友:
说的好   这么多高手

网友:
给大家一个这方面的资料,这些问题是作机械经常遇到的,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侠共享资料

网友:
铁件、铸钢件的退火处理,主要是消除工件的内应力。以减少工件加工后的变形量。
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是能淬上火的。条件是必须表面要先进行渗碳处理后再淬火。
  --------------看了上面的帖子随便的说两句。

网友:
给大家一个这方面的资料,这些问题是作机械经常遇到的,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资料很实用!!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谢谢,10#的资料

网友(2009-12-14):
高手如云,虚心学习

网友:
热处理从金相结构的变化来理解会不会更加好记点。

网友(2010-01-19):
谢谢10楼的资料
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