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师傅们,数控车轧辊cr12

楼主(2009-11-13):
刚接触轧辊,cr12材料,淬火后硬度HRC62以上,不知道用什么刀具,现在用YW2以及YS8进行半精车,可能由于加工参数,或者刀具问题,一直不能达到理想要求,有哪位有经验的前辈给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2010-11-23):
我知道轧辊一般用CBN刀具。中钢邢台等大型轧辊现在都是这样。
请问你这Cr12具体是什么材质,不锈钢还是耐热合金?

补充内容 (2012-10-16 23:48):
Cr12淬火料的切削:http://wenku.baidu.com/view/df926a06b52acfc789ebc959.html

网友(2011-01-10):
我是使用轧辊的,我听说一般退火状态下车出外形,淬火后精磨吧。
我们使用过国内和国外的轧辊。国内的轧辊表面不亮,国外的轧辊表面和镜面相似,非常光滑。我想和磨削的精度控制有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一定。我单位的磨床采用石墨砂轮磨削冷轧辊。就达到镜面效果。轧制的不锈钢就是镜面不锈钢.我还留了一块做镜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一定。我单位的磨床采用石墨砂轮磨削冷轧辊。就达到镜面效果。轧制的不锈钢就是镜面不锈钢.我还留了一块做镜子。磨床是上海机床厂的M8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