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立钻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3):
在圆上打8等分眼,打完中心距就不一样了。试用短一半的钻头打下没问题,用长的打下就不一样了,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看一下,装上去的长钻头是不是摆动过大,一般是连接钻头的锥度过渡套不好了,请仔检查一下.

楼主:
套和钻头都买了新的也一样,和主轴有没有关系?

网友:
你检查一下主轴的上下跳动,如果上下相差很大,必是主轴与钻床的台面不垂直.

楼主:
升高和降低走刀箱打出的眼还是那样,真是难题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操作的问题
上了钻模板就不会这样的问题

长钻头上完后钻夹夹得不正吧
认中心时可能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