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放大镜,主要有什么作用---请教

楼主(2009-11-13):
在solidworks放大镜,主要有什么作用,为什么sw2008,没有放大镜啊,希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那是因为从09版开始,SW可以设计长度超过一公里的大型装配体了,整体缩放这么大的模型,相当耗费内存,而你看的只是局部,所以用放大镜可以在不缩放整体的情况下看到详细的局部和局部的内部

网友:
最长只搞过70多米的设备,一公里长的这辈子也不会遇到这情况

网友:
看来SW也在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