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回火对硬度的影响----请教

楼主(2009-11-13):
各位大师:
   本人有种材料,10C的用910度渗碳加淬火一起,然后用360度回火,请问如果我再用300度回火,硬度会下降么 ?大概会下降多少?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
一般只要是第一次的30度以下,硬度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
回火温度300硬度会下降的,一般下降5—7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