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一套很简单的设备进行润滑,但以前没接触过---请教

楼主(2009-11-14):
想给一套很简单的设备进行润滑,但以前没接触过,一点经验都没有,很多基本的知识都欠缺,实在是不好下手,又怕买错东西,只好向论坛里朋友们请教。
1.设备:两条直线导轨和一条滚珠丝杠组成直线进给装置
2.设备润滑点:6点,每点以前都是用M6的黄油嘴,现在想引出来集中供脂。
3.基本思路:用一个手动泵(泵脂的),经过定量分配器,到6个润滑点。
4.我的疑惑:
     泵用什么型号的呢?
     油管用铜的是否合适?用外径6mm的气管行不行?
     接头肯定不能用黄油嘴了,那用什么接头?接头是用两头外螺纹,还是一头外一头内螺纹?
     黄油嘴和接头怎么连接,然道壁厚1mm的铜管还要在外表攻牙?
     定量分配器没见过,能每路都调节流量吗?

很低级的问题,真的,因为以前没做过,所以很不好买东西,到五金店去买,老板也很多不知道这些东西,非得要你报出型号,搞得我好为难,希望论坛里的朋友们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
不懂这个,这是见过简单的。手动泵随便买一个,就是黄油枪也没问题,主要是考虑压力,如果背压大,可以用钢管的黄油枪。如果背压超大,可以用气动或者液压黄油枪。油管用铜管很好。内径跟黄油枪接近就可以了。接头如果攻不了牙的话,可以烧铜焊。定量分配器没见过,既然是简单设备,估计也没必要这个投资。如果实在是很便宜,买一个也无妨。

网友:
你好!查看一下VOGEL的资料你就应该知道如何弄?
本社区有这方面的资料,请连接以下地址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9620&extra=page%3D2
查看" SLS培训手册.pdf "

网友:
朋友,给你推荐几个润滑设备制造商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比如福鸟、林肯、固瑞克等。

网友:
这个很简单!
买个6出口的单线式递进分配器!
根据你的要求也不是太高,买个国产的就OK了!几百块钱!
把分配器固定在合适的位置,用铜管布置到润滑点!
用黄油枪或用个手动干油泵装置固定好连接递进式分配器进口!
需要的时候用手按两下或脚式的用脚踩下!

网友:
楼上的手摇润滑泵的图很经典呀,顶~~~~~

网友:
这个不难 建议使用电动的加油泵 手动的容易忘记加油

网友(2010-01-06):
电动泵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个很简单啊.
  首先,加油嘴换成端直通接头,螺纹为R1/4的,外接四毫米的铜管或不锈钢管,横平竖直的连接到分配器所在位置.
       分配器的型号有很多种,我是做福鸟(VOGEL)的,分配器每个出油量是根据您提供的需油量来配置的,(具体可以来电咨询)
       加油泵方面,像您这种情况可以选择手动加油泵,VOGEL有一种型号自带控制系统的,专为润滑点较少的机械设计,且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请致电021-58345355 转2048  陈杰  谢谢!

网友(2010-04-13):
润滑设备制造商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

网友(2010-07-08):
回复 网友B:
福鸟分配器资料有空发我邮箱capslock11000@163.com
谢谢 !

网友:
大家的回答都很专业 谁有好的资料啊  关于稀油润滑的

网友:
直接用 DK 牌的 多点泵,轻松搞定,还想这么复杂的润滑系统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