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qus] 我用PROE绘工程图时的尺寸惨不忍睹---求助

楼主(2009-11-14):
如图就是这样的。用标注就成这样了,我想把尺寸变回实数啊。。

楼主:
应如何解决呢??

网友:
公差设置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PROE标注系统发生错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顶下,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系统设置问题,到工具-调试里面看看~

网友(2010-02-02):
小伙刚入门吧?

网友:
呵呵 你也真够衰的

网友:
双击该尺寸或右键"属性",可以一个一个修改,( {$ N1 k& Y0 G3 [1 b
或者,文件-属性-文件选项(第二个选项),在配置文件中的尺寸设置中,不要显示公差。以后标注的时候就没有公差标注了。

网友:
属性设置里有,具体记不得了,楼上的和我的记得似乎有点差别

网友(2010-06-20):
建议用Solidworks,PROE我看比较烂,个人意见啊,都别扔砖头

网友:
在config里修改,不要显示公差,或者是显示某一类型的公差。
' d3 R' o8 e  y& R! N建议楼主好好看看config的资料,对学习proe很有用的!

网友(2011-08-26):
楼上的,请不要说ProE烂,是一个很好的软件!

网友(2012-12-24):
不会用的人都会说烂,

网友(2013-04-26):
怎么看不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