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NC] 我用PROE4.0绘工程图标注---请教,如图

楼主(2009-11-14):
我用PROE4.0绘工程图标注时要如何把19.99-20.01变回实数??谢谢!!

楼主:
高手请进帮忙解决。。

网友(2009-12-19):
请教高人啊!

网友:
简单的如图,如果不行就改设置了

网友:
点在尺寸上,右击,选择属性,那些选项多试试,可以学会不少东东的。

网友:
好象是要改工具--选项里面的配置文件吧?

网友(2010-05-06):
高手果真不少,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学过数控,不过有点意思,大虾们能否介绍一下面板上面都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