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螺纹加工解决方案---请教

楼主(2009-11-14):
1、零件材质为ZL105,螺纹为1/4-18NPTF,盲孔;
2、刀具为HSSE材质丝锥,
3、设备为立式加工中心,刚性攻牙
4、每批产品都有3-5%的螺纹在加工时挤烂;
    不能用螺纹铣刀插补加工(时间太长)
--- 求各位高手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
1.加内冷,降低丝锥切削温度。
2.使用挤压丝锥。
3.降低主轴转速。(最好不用,这样会增加工时)
4.丝锥跳动大。
5.螺纹底孔小,将底孔加工到中差偏上。
6.确保丝锥快速定位时没有接触到工件。
7.螺纹底孔足够深,确保丝锥端部在加工时不能接触到盲孔底部。

网友:
螺旋槽丝锥用过没有?挤烂的话很有可能是切屑排出不畅造成了。螺旋槽丝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2、什么型号 的丝锥呢?
4、每批产品都有3-5%的螺纹在加工时挤烂;是新丝锥就不会吧,是加工到多少件的时候会开始烂牙的?
     不能用螺纹铣刀插补加工(时间太长),但可能会比烂牙的损失会少多了吧。

网友:
NPTF是密封管螺纹,怎么会是盲孔?那还有什么意义?
降低转速,增强冷却。

网友:
铝合金攻丝的话,丝锥寿命一般都可以做到3-7万孔没问题的啊。
前面的几个朋友已经说清楚了,没什么补充的。

网友:
如果丝锥只开了侧孔,那么请将顶端的也开了试试,这个方法比较前边几种都要简单,可以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下,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刃磨,注意后角避空位

网友:
1/4 丝锥有两种底孔形式,你现用得是哪一种,是带锥度的钻头还是一般的底孔钻。

加工铝合金推荐您用带锥度的。

网友(2009-12-17):
NPTF锥管螺纹,在打底孔的时候,很多人是用一支钻头下去的,但加工铝的时候,丝锥在进入下一部分的时候吃力大,容易产生高温而导致粘刀,这样螺纹的就很容易烂牙了,菜鸟意见,供参考

网友:
建议重新修磨一下前面的导向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