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630车床液压油泵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4):
在线急等!各位大侠有知道C6180B(也就是河南安阳产的新式30车床)就是开车关车用手按钮的那种,现在有个很急手的问题,就是按停车钮后,车床挣挣的响,非常尖锐,刺耳,正常情况下停车后很柔和的急停下,不响,不知现在是什么原因呀。等等等!

楼主:
没有人知道问题在哪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呀.今天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刹车离合抱死,什么原因致使其抱死呢,很简单是没有油,不上油了,接着把油箱全部换成新油,考虑到是冬天加入点煤油稀一下,还是不上油,又找到齿轮泵,拆掉上油的铜管,开机床,齿轮泵打油,而且力量很大,齿轮泵的下一站是电磁阀系统,电磁阀坏了?拆下全部清洗洗,试动作一切正常,还是不上油.再看压力表,没有压力,难道是调压阀的问题(溢流阀),拆下清洗后还是不上油,从别的床子上拆下一个正常使用的换上,开机床,润滑系统终于上油了,原来是调压阀的缘故,弄了二天多,几句话就写出来了,能累死!

网友(2009-12-27):
能回答昨天请教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