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推土机大比拼-2009国际工程机械展

楼主(2009-11-14):
山东山推推土机

山推应是国内推土机老大了,2009年山推各项销售指标仍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全年营业收入预计完成70亿元。

SD42推土机采用多项新技术,PPC阀先导比例控制的工作装置操纵。动力换档变速箱采用电液比例换档,转向为电液比例控制,可用单个电子手柄实现速度换档和左右转向控制。
传统的推土机采用机械换档,是用一机械拉杆通过U型槽实现行走换向和档位变速,用两个手柄控制左右转向。

在室内馆看到了SD42的液力变矩器和动力换档变速箱,变速箱上方为电液比例减压阀组。比例减压阀使换档柔和,操作舒适。

推出的国内最大吨位的推土机产品SD52-5填补了国内空白,荣获2009北京工程机械展“工程机械造型与外观质量评比一等奖”。

楼主:
小松的推土机

日本小松的推土机,技术先进,动力换档变速箱及转向均电液比例控制,工作装置为电液比例控制。展会专门有人拿塑料袋罩着,怕人拍照。
有个美国CASE推土机电子手柄的照片可以参考。单手控制速度换档,左右两个按钮为升档,减档按钮,前推后拉控制行走方向,左右摆动可以控制履带转向。

楼主:
山推SD52型

楼主:
河北宣工推土机

宣工曾经辉煌过一时,现在只能屈就。步山推之后,也搞出了420马力的推土机。上海蚌埠也搞出了42推土机,这次展会上没有看到。

楼主:
广西柳工推土机-天津新厂

柳工在装载机行业是国内的老大,这次展会上第一次展出天津工厂新下线的几款推土机,220马力和320马力。在工程机械中推土机一直是性价比较高。柳工在经济危机中能快速调整产品结构,不愧为行中老大。

楼主:
湖南中联推土机

湖南中联并购了陕西黄工后增加了产品种类。展台上展出320马力推土机,不过,颜色似乎有点出格。

网友:
老兄,我觉得中联那个才出彩啊,从那个颜色我看到了创新的感觉。但是那个橘色的梯形不好,因为推土机应该显示的是向前的巨力,无坚不摧的印象,而那个橘色的梯形的角度明显没有表达出这一点,相反,那2个锐角是向后的,而且整个蓝色图案中,显示的力的传递感受是脆弱的。还比不上一根纯蓝的直线条。
其实那个电子手柄从原理上说,一点也不复杂,电视游戏机就对了,电脑上开赛车的手柄也不少,就是老外不做我们也不做,老外做了我们跟着做,偏偏做得又不耐用,摇两下失灵了,烂了,后面用户说,啥玩意儿,抵不上老式的。不能怪用户,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学电子电气的。推土机厂估计难得有个专门懂电子的,这就是想做的人找不着地方。慢慢会改变的,如果市场竞争慢慢充分,市场会优胜劣汰的。
从其它方面说,前面的推铲都丑的可以,家家还都长得一模一样,严重缺乏创意,看着也显得单薄。整个推土机给普通人感觉中,真正出力的就是个铲子,偏偏我看着就觉得铲子在里面最薄弱

网友:
中联收购了陕西新黄工。

网友:
生产大型推土机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是山推、天津移山、上海澎浦、陕西新黄工(现在的中联)。宣工过去主打产品是TY140推土机。

网友(2010-01-04):
中联的战略可真牛啊

网友:
顶一个    推土机中国还真有两把刷子

网友:
中国的推土机其实一般啊,和小松和卡特彼勒的差距还是很大,山推就是用的小松的技术。哎,我做的毕业设计就是推土机。。。

网友:
学习了,对推土机有了一定了解

网友:
牛,中国的产品就是不一样,样子好看.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2010-06-10):
中国的推土机其实一般啊,和小松和卡特彼勒的差距还是很大,山推就是用的小松的技术。哎,我做的毕业设计就 ...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错,差距大,但优点不少。国内推土机主要是仿小松和卡特,如果细心观察,除了丑陋的铲刀意外,你会发现不少亮点。
1,驱动方式不同
仿小松是两轮履带,仿卡特的是三轮履带。卡特的主动轮在上方,由于不受地面震动的影响,运动特性好,寿命长。
2,制动方式不同
小松是制动油缸带动钢带实现制动,卡特是弹性离合器制动。前者是动力制动,后者无动力制动。即:任何情况下,发生故障或意外停车时,可以弹性离合器可以自行实施制动停车,即便在坡地也是如此。可以实现CE标准要求的故障时自行制动停车。
工程机械方面,美国的卡特要优于日本的小松。

网友(2010-07-25):
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中联牛

网友:
不错不错!!呵呵,都是国内巨擘!

网友(2010-09-15):
楼主说得好,“山推应是国内推土机老大了,2009年山推各项销售指标仍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全年营业收入预计完成70亿元。”
    山推唯一不足的可能就是两轮履带了,三轮履带可是优点很多,卡特的三轮履带就不错。履带行走转向也是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实现原地360度转向功能,需要左右两边履带反方向旋转,而推土机在推土作业时正需要这种功能提高作业效率。

楼主:
楼主说得好,“山推应是国内推土机老大了,2009年山推各项销售指标仍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全年营业收入预计 ...
引用 网友B:

    无路车对三轮履带推土机这么钟情,想必是与宣工有缘。确实,由于驱动轮在上方,与两轮驱动相比,抗震强,可靠性好,速度快。

网友(2010-10-19):
都不错都不错!!呵呵,国内厂家必须迎头赶上

网友:
那家的性价比最高,外形看不出来

网友:
分享了,内部不知道怎么样,外边大同小异。

网友C(2011-06-19):
哈哈 ,本人在中联的推土机研发部

网友:
中国的推土机和小松和卡特彼勒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
上海的宝马机械展不错的说。

网友:
很不错的啊,在下飘过,学习下,长长见识!!

网友:
卡特彼勒世界第一的地位短时间内很难撼动的

网友:
楼主如果能更详细,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2012-04-01):
中国的推土机在设计时只想尽量降低生产成本,什么都要便宜货>能做出好东西才怪 !!!$ r$ t7 v6 w* G2 o/ t
眼里只有钱的时侯,往往挣的钱恰恰更少!且一直只会处于追,仿的阶段 !!!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中国的推土机虽然在技术上落后,但是在一些零部件和材料的选用上还是不含糊的

网友(2014-02-17):
看到了很多很新的推土机啊,很不错

网友(2017-05-17):
引用 网友C:
哈哈 ,本人在中联的推土机研发部

求一款推土机的发动机型号及其参数,轮胎型号,空载行驶最高速度,变速箱的输入输出功率等数据参数导师让我设计分析推土机变速箱内的齿轮,我需要变速箱的输入输出功率,求大侠帮忙

网友:
求一款推土机的发动机型号及其参数,轮胎型号,空载行驶最高速度,变速箱的输入输出功率等数据参数,,导师让我设计分析推土机变速箱内的齿轮,求大侠慷慨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