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2mm粗,25mm长的纯铜轴。钻0.5的通孔.

楼主(2009-11-14):
我有一种2mm粗,25mm长的纯铜轴。要钻0.5的通孔,问一下各位大侠在车床钻床上怎么加工啊?还望指教。

网友:
小型仪表车床,用弹簧夹头。两头打。应该没有问题。
为什么不用铜管?

网友:
期待楼主钻好后发张相片来欣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得说清楚你的要求,等等状况。要是量大要求不高可以用仪表车来做。这个效率高。
关键看量与要求。

网友:
打是完全可以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符合您的要求

网友:
是径向打孔还是轴向打孔

工艺和方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