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在高温、油腻的环境下如何保护?

楼主(2009-11-14):
在高温、油腻的工作环境 ,例如大功率厨房设施,电线老化较快,有何好办法?

网友:
有耐油电缆。至于温度,有高有低,到7、80度还是容易找。出于高温的考虑,载流量肯定要打折扣,所以截面积适当选大点。

网友:
1楼上截面积选大点是对的,可降低工作温度.
2能走暗线最好,不能就布线槽.可防油.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找一下耐油电缆看看

网友:
1、选择电线的截面时要留出一定的余量,因散热不好,电流不可过大。2、一定加装套管,可防油污和老化。

网友:
提高线缆的防护能力,降低线缆的电流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