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顶高---请教

楼主(2009-11-14):
有个齿轮10模数,齿数18,螺旋角12度,齿顶高计算值因为204,可实际测量出为210,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求教

网友:
一般对于这类的求助我都是不作回答的,原因是不知道你的测试方法是否正确,测试手段如何?尤其是螺旋角的测量是否比较准确?齿轮是公制齿还是英制齿?没有这些条件怎么算呢?

楼主:
螺旋角用仪器测量,估计是由变位引起,有人知道算变位齿轮齿顶圆、节圆等的公式吗

网友:
论坛上很多你找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变位齿轮,很正常,变位量=0.3

网友:
齿轮测量最好能把齿轮副的中心距测出来,就可以不管齿顶了。直接重新设计

网友:
变位齿轮,很正常.我公司齿轮全齿高系数为1.4Mn

网友:
一般对于这类的求助我都是不作回答的,原因是不知道你的测试方法是否正确,测试手段如何?尤其是螺旋角的测量是否比较准确?齿轮是公制齿还是英制齿?没有这些条件怎么算呢

网友:
我估计你说的204和210是齿顶圆直径而不是齿顶高。导致出现差异的原因是很多的,如测量误差、变位系数影响等,有的国外齿轮也采用双模数制,这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2009-12-26):
此人到此浏览!

网友(2010-09-24):
学习了!!!!!!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