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中附加运动方向怎么判断---请教

楼主(2009-11-14):
齿轮加工中附加运动方向怎么判断?

网友(2009-12-24):
在滚齿机上加工斜齿轮时,以南二产的YBN3132A型滚齿机为例。如加工的齿轮参数为:M=2.25,Z=67,β=30.75度,右旋,使用的滚刀是右旋,刀架正装,牙箱向上仰.分齿挂轮搭的是24/67,E/F=36/36,使用四只36齿的挂轮,工作台是逆时针转(以人面对机床的按钮板的方向看).要使用差动机构,故取下差动机构的凸爪离合器。挂上差动挂轮,本机床差动挂轮的主动轮是刀架手动轴向进给方头,经计算得四只差动挂轮是62/50*98/70,按照次序搭好差动,关好挂轮箱门,开车,按钮板上的“手动/首件/半自动”切换开关打到手动。工作台按钮开关处于前进位置。扳动刀架快速上下开关使刀架快速向下,这时工作台会缓慢的回转,这个就叫附加运动,且方向是逆时针回转,启动主电机,看工作台的方向也是逆时针转。方向相同。故方法正确;
右旋刀加工右旋齿,差动与工作台分齿同向。差动不加介轮。
右旋刀加工左旋齿,差动与工作台分齿相反,差动加介轮。
左旋刀加工左旋齿,差动与工作台分齿同向,为顺时针转,分齿去掉一对36齿挂轮。
左旋刀加工右旋齿,差动与工作台分齿相反,差动加介轮。

网友:
楼上的举例说明很清楚,但不同的滚齿机有所差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