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铝工件如何去除毛刺?---请教

楼主(2009-11-15):
小型罩极电机转子,40毫米直径的纯铝部分有两个5*3*1.5的装配槽。使用金刚石刀车削以后,在两个槽口的部分会出现毛刺,现在使用人工用刀片去除毛刺,效率不高,而且毛刺也去的不是很干净,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车完后,直接在机床上用砂布带一下好了。

网友:
要是量大可以考虑化学去毛刺。

楼主:
楼上的两位说的都不是很现实,金刚石刀切削后的外圆公差只有+0.003~-0.007,只有0.01的公差值,无论用砂带或者化学去除都不怎么可行。稍微受力或者加工以后尺寸就不对了,这样罩极电机转子的重量就受到影响,装配出来的电机就达不到规定转速要求了。

网友:
是否可考虑成型刀具?

网友:
可以的话,用阳极氧化试试看

网友:
这样的公差应该用数控了吧??那在加工的程序里加入导角,不就可以从源头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此君正解

网友:
这是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得行业内人士解决了。

网友:
如果是微量毛刺。。考虑下光整。

网友:
爆破去毛,在设备里走一遍就OK了,简单方便

网友:
直径40的外圆 用砂布砂0.01得很长时间呢
再说只是个空刀部分

要不就用刀具靠一下

车工不倒角 手艺没学好

不管怎么说也是加工过程中解决 别下床子后找麻烦

楼主:
其实我要去除的是槽口的毛刺,这个槽是后续装配的基准位置。靠倒角根本没法去除干净的,主要就是材料太软,无法清根。用化学或者其他方法我怕伤及切削过的表面,所以就像找大家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网友:
可用超声波去毛剌机试试。

网友:
这个要用机器做就好了

网友:
铝合金去毛刺的确很头疼,纯铝就更加了,我之前觉得刀够锋利就可以很好的去毛刺了,看你都用上金刚石刀粒了,都还存在毛刺,那就头大了。精度要求怎么高,我觉得必须要通过数控加工的时候就完成才行,其它的什么氧化、化学、砂纸等等都无法保证精度。

我觉得还是要从加工工艺上面和刀具上面想办法才行。

网友:
铝件加工过程的毛刺是比较难去

但主要解决方法应该是调整加工工艺

通过工艺来去除

在加工的机床上去除掉

否则效率上不来

而且楼主的外圆公差要求很高

更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

陋见,请批评指正

网友: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公差值,重量差了这点都不行,要是在别的地方装配,地球的重力加速度g值不一样 不久糟糕了?

网友(2013-04-06):
如果数量很大,效率怎么保证?都是问题

网友:
用专业去毛刺工具

网友:
车的时候流点余量,用化学腐蚀掉,不知光洁度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