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铣床各个手柄有什么用?---如图,请教

楼主(2009-11-15):
(图片)

网友:
找份说明书比什么都强,或者拿着图找能人当面讲解

网友:
这是一台铣钻床,一机多能呵。1是电气旋钮,大概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带动主轴正反转。2应是控制主轴横向进给的(与工作台垂直方向);5是主轴垂直进给的,钻孔时用的多。6应是垂直进给量调整的吧?7大概是主轴刹把。第二张图左上方(数字不清)是控制三角带变档的。电气盒上9是总电源,10是冷却水泵开关,11、12是工作台升降,有箭头标记的呵!其余的看不出来了。

网友:
上次那个车床620也是楼主发的吧。楼主到底是想干什么?

网友:
是不是搞旧机床调剂的?

网友(2010-01-21):
是不是搞旧机床调剂的?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看很象啊!!!

网友:
接上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