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为六边型的轴承,求助为什么轴承??

楼主(2009-11-15):
轴承内孔为外六边的!
今天见了一个轴承坏了,型号已经磨损,发现轴为外六边形,求助,谁有这样的轴承型号资料

网友:
不知道

建议再仔细查看下,轴承内圈里是否又装入了六角套零件?

网友:
应该不是普通轴承了,是个随动器或滚轮组件?

网友:
应该是圆盘轴承吧!是否用在农机上?

网友:
下了个标准供参考,希望有所帮助!

楼主:
不是用在农机上的,是用在制造轮胎设备上的。
谢谢音十的学习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2010-08-12):
难道我们我们的EWC单向离合器???。。。。。。。。。。。。。。。。。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2010-12-22):
学习了,主题对我有用!

网友:
SKF的Y轴承有内孔为六边形的  详情可以登录SKF官网www.skf.com.cn

网友:
不是圆柱孔的  一般都是农机轴承较多点

网友(2011-05-02):
       应该是农机轴承吧。我们是从海宁那边买的。海宁市万隆机械轴承有限公司 www.wlmb88.com, 你看下农机轴承类别,就能找到内六孔的。

网友:
sky是生产厂家   带座轴承

网友:
内六角轴承
有这种的,不过比较难找。

网友:
我是来            赚钱的

网友(2011-11-17):
那是NATR系列的  主要是印刷机上边用的  内孔是六角的

网友:
传个图片上来看看,这么猜没有意义

网友:
制造轮胎的机器?因该是滚针滚轮的,这种一般都用在纺织机械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