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9-11-15):
千分尺使用说明书
1.  1 各部名称:
(1)                1、数显千分尺

1.

刻度读取方法:
(1)

数显千分尺
测量值:直接读出所显示的数据。
(2)

刻度显示千分尺:
测量值:主轴刻度+副轴刻度
根据如下图所示的主轴和副轴放大图,说明如下。
〈1〉

首先读出副轴边缘在主轴上的刻度。
在下图中,由于其边缘在主轴上处于77.5之间,所以主轴刻度是7mm.
〈2〉

读取和主轴刻度基线重合的副轴刻度。
在下图中,主轴刻度基线对齐到副轴上的3738之间位置,再根据刻度分量读出其分刻度,就可得0.4,因此副轴刻度是37.4
〈3〉
往在〈2〉中得到的数据上乘于主轴1个刻度的单位。
在下图中,由于主轴1个刻度单位是0.1mm,因此
0.01×37.4=0.374mm
4 把〈1〉和〈2〉的结果相加,就得到(最终)测量值。
      在下图中,其测量值是7+0.374=7.374mm

2.

使用顺序:
3.1
使用前的检查确认。

1)在测量面(基准面,锭子)上,不能有缺口,异物附着现象。
2)旋转棘轮,检查确认,锭子移动顺利。
3)用棘轮旋转移动锭子,使基准面和锭子缓慢地接触,然后再空转棘轮2~3次。

在此时,检查确认基点(零点)正确。

*
数显千分尺:进行复位,使显示为00.000

*
刻度显示千分尺:确认主轴零点和副轴零点重合,如果不重合,需通过调整千分尺

主轴来使主轴零点与副轴零点重合。
4)在被测件的测量处上,不许有粘污,油等异物。
3.2
使用方法:

1)千分尺的保持方法
1 在原则上是必须按照下图所示,但根据情况,为了测量方便,允许用一只手保持,进行测量。
2 在测量时对被测件施加的压力是由棘轮来控制,旋转副轴进行加压和棘轮来加压是相关的,因此要充分利用此关系。

2 测量顺序
  1 用一只手轻轻拿起被测件。
  2 旋转副轴,扩大基准面和锭子间的间距,然后把被测件夹进去。
  3 旋转副轴,使测量面和被测件轻轻接触。
  4 然后再旋转棘轮,当棘轮旋转2~3次时,所显示的数据就是测量值(金属硬物等测量适用)
*反向缓慢旋转副轴,当被测件在测量面间可移动时,所显示的数据就是测量值(塑料件等测量适用)
3 在测量上的注意点
1 必须正确,确实地把被测件的测量处,夹在基准面和锭子内。

2 在数显千分尺里装有自动停显装置,因此平时是不显示,但一旦旋转副轴就开始显示,便开始可测量,所以如果零点不准,就有可能带来误差。
     (这种场合的追溯处理是困难的),因此在使用前必须进行零点调整。
4 使用后的处理
1 在使用后,不要使基准面和锭子紧密接触,而是要留出间隙(大约0.5~1mm)并紧

2 如果要长时间保管时,必须用清洁布或纱布来擦净成为腐蚀源的切削油,汗,灰尘等后,涂敷低粘度的高级矿物油或防锈剂。

楼主:

千分尺使用说明书1.  1 各部名称:及使用方法

网友(2009-12-23):
感谢,做新進人員教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