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电液换向阀换向时间延时原因?

楼主(2009-11-15):
各位大侠好:& A& R) L' t; r( }2 r
         先导式电液换向阀延时的原因,大家给分析一下原因,有一次见到一个延时10多秒。

网友:
液体流经一个孔,注入到一个腔,当这个腔内被注满后,压力会上升,当压力升到设定值的时候,会产生下一个动作。改变这个孔径、这个腔的大小,都可以改变延时吧?瞎猜的哈。

网友:
确定油是干净的,阀芯是不是卡啊,所以动作有延迟

网友:
流量是否够?

网友:
在力士乐的电液换向阀中,4WEH16J72/6EG24N9ETS2K4     16通径的电液换向阀,S2就是一个切换时间干扰器,安装在先导阀和液动阀之间,是一个双单向节流阀,是先导节流,通过调节接流阀的开度可控制液动阀的换向时间

网友(2011-04-25):
学习了 多谢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