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友帮我算一下

楼主(2009-11-16):
我的工件是Q235的材料。直径为30mm,   我想用压力机在不加热情况下把它的一头墩粗为直径50毫米的铆钉头似得。需用多大压力的压力机。

网友:
这不是一个镦粗力的问题,冷镦,要用冷镦钢,很细点东西,用235也许可以,但直径到30了,冷镦以后会裂,有些表面看不到,但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
赞同上家的说法

楼主:
请社友大侠帮我算一下

我的工件是Q235的材料。直径为30mm,   我想用压力机在不加热情况下把它的一头墩粗为直径50毫米的铆钉头似得。需用多大压力的压力机。

网友:
建议采用Cr12Mo1V1 这样的冷作钢  进口对应为D2  或者SKD11  或者DIN1.2379
硬度可以达到61左右

网友:
这种工况有公式:P=ypA
式中P为所需压力,y为模具约束系数,p为材料的屈服强度,A为成型终了时的压头面积。
所说情况,材料的镦粗好像不受模具约束,并且如果像铆钉头,其高度一定不会大于直径,因而y=1.5-2.7,为保险起见,取2.5;
材料是Q235,那么取p为235MPa;
A为50*50/4*3.14=1962.5(平方毫米)。
可得P=2.5*235*1962.5=1152968(N)
即大约1150kN或115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彭老师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彭老师致敬!

网友:
俺要把公式记下!谢过前辈!

楼主:
其实我只需要镦壹个毫米的台,像销轴似的。用压力机得多大力量。

网友:
向害怕大虾学习,但有个问题要提醒一下,30直径,235的料,绝对不可以冷镦,会有严重后果的,

网友:
这种工况有公式:P=ypA
式中P为所需压力,y为模具约束系数,p为材料的屈服强度,A为成型终了时的压头面积。
所说情况,材料的镦粗好像不受模具约束,并且如果像铆钉头,其高度一定不会大于直径,因而y=1.5-2.7,为 ...
引用 网友A:
我没计算过该类问题,可我的思路是对的 ,建议海哥选较大的油缸,系统压力控制在20左右(比如缸径250,22~25Mpa;缸径280,压力小于20Mpa),感觉设备压力太大很吓人的

网友:
其实我只需要镦壹个毫米的台,像销轴似的。用压力机得多大力量。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采用机加工,批量大?

楼主:
感谢害怕伏枥大哥

楼主:
感谢害怕伏枥大哥,也感谢各位网友热情的意见。这些对我有很大帮助。更正一下。不是1毫米,是5毫米。

网友:
彭老师 这公式从哪里能找到? 学习一下。

网友:
6# 害怕伏枥 向彭老师学习,老师能否说一下这公式是怎么来的吗,和其它情况的y怎么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