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5000T油压机,但压机主机基础不平---请教

楼主(2009-11-16):
我公司正在上一台5000T的油压机,现在设备准备安装,但压机主机基础不平,且基础砼标准为C25,据厂家来指导安装的工程师说:根据这个压机的承载负荷,砼标号至少要用到C40-C60,只不过由于基础已经做好。   这个现在咱先不说它了,但是基础标高也高了几公分,后经土建用凿子凿下去了,但是基础平面坑洼不平,厂家提出在设备的四个受力点垫四块1100*1000*30MM的钢板来增加强度,否则,自重1000多吨的设备压上去后,下面的24块垫铁会压碎高出的基础部分导致设备会倾斜,可是我们老总不认同垫钢板,说是垫钢板后反而影响二次灌浆的质量,导致强度更不好,有哪位熟悉这方面的老兄说说到底需要垫钢板吗?

这个问题不解决,下面的设备安装工作没法开展,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不是垫钢板的问题,我玩过大的压机,从设计到安装,

你得先看压机厂家给的基础资料图,负荷图,知道哪里能支撑?哪里不能支撑,不是随便可以处理基础的,基础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压机行业,有安装规范,相对于厂家的基础资料图,负荷图,设计土建基础,假如你找一个盖房子的家伙,而不是玩重工的家伙,设计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因为遵循的基础设计规范不同,而不仅是砼标号的问题,还有配筋等问题,基础不合适,一切都白搭,

重型设备,切忌不能铺钢板,那是凑合的想法,有什么依据?

基础一旦作成,再强行打掉面层,会破坏支撑效果,

我遇到过很多这种问题,现场要土建图,勘探图,探孔芯,压机原始资料图,现场计算,不行的,基础全部打掉,推翻重来,因为有些基础厚度就明显不够,配筋也不够,这样的基础,即使你施工了,很快就会有问题,大的,导致设备损毁,人员安全问题,小的,导致产品质量不合格,

首先是分析计算,而不是简单说行,还是不行,我们的处理办法是计算以后,要打掉的,派专人看守,直到施工完成,

网友:
你这个简直就是神奇!“据厂家来指导安装的工程师说:根据这个压机的承载负荷,砼标号至少要用到C40-C60,”试问公司打基础前,居然没有看设备安装说明书?或者说设备说明书居然没有指明要“C40-C60,”?或者说说明书指明了“C25“?我很奇怪基础居然会打得与厂家人员要求的不同??请问,该设备安装说明书上指定的要求是基础要打到多少???

网友:
你不把这个理顺的话,后面如果出了事,大家都一嘴毛。如果没出事,摆平了,你也几乎得不到什么功劳和奖赏,唯一得到个经验。请楼主不吝赐教,把来龙去脉说说。这样我等也好就现实情况给个参考意见。

网友:
现今的时代,类似问题我见的非常多,来龙去脉非常复杂,有无知的,比如原来玩建筑的,他对工业没有认识,还有说不清的原因,处理这个问题,我非常简单,计算,行就用,不行,打掉,这种大块基础,一打很多天,非常壮观,有时要缓压爆破,

网友:
设备安装

基础来不得虚假

负荷不够的话有很大问题

不是省钱的话

目前省钱事实上是在为以后浪费钱做准备

切切不可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老兄的指教!
我们这个由于是私企,老板抠门是肯定的了,把基础全部打掉在这里是不现实的了,由于想省钱他找的一个设计院是个小的设计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格或经验我还不知道呢,因为我也才来半个多月,我知道设计院的基础施工图上标明的砼标号是C25(面压25kg/c㎡),但对基础表面没有任何技术要求(包括平面度、粗糙度、锻造设备基础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都没有),设备是由厂家鞍钢的人来装的,但是他们的设计者说基础任务图标注的承载静载荷为9000KN(900000Kg),动载荷为11000KN(1100000kg),如果接触面积按80%~90%考虑,C25硂肯定不够,主机的四个支承面最少要用C50硂,最后决定的解决措施是在4个承载面各用一块30×1200×1500mm的钢板垫在基础支承面上面,钢板120cm×150cm×4×25 kg/c㎡=1600000kg(16000KN)(图纸上要求的11000KN)基本满足基础任务图要求。
   呵呵要是以后返工的话要花的钱可不少,光拆装两道工序用汽车吊都要24万呢

楼主:
回过街蛤蟆兄的为什么要垫钢板的说法,因为设计院没有对基础表面作详细要求,施工单位也没有压机行业基础施工标准,导致压机主机基础标明非常不平,由于标高高出图纸3-4公分,后应厂家设计及安装要求,基础用凿子凿下去,但凿子凿的肯定是有很多坑洼的,这样设备安装的可调垫铁和基础就是很多点接触,用钢板是想边点接触为面接触,同时受力面也增大了,当然凿后的基础表面用高标的混凝土抹平后再垫的钢板,实际上我是觉得这样不是很妥,但你我没有决定权哈哈

网友:
这只是凑合的办法,你二次层的问题无法解决,尤其对于有严重震动的条件,水平力也没法保障,假如是我的工程,绝不可以这样,我也遇到过私人老板,说明利害关系,老板马上会改主意。

网友:
以前做过设备安装,很多基本上都是垫铁找平,然后二次灌浆,设备安装的基础还是很关键的。
坚持以计算数据为依据。

网友:
"但是他们的设计者说基础任务图标注的承载静载荷为9000KN(900000Kg),动载荷为11000KN(1100000kg),如果接触面积按80%~90%考虑,C25硂肯定不够,"--9000kN不是900000kg,而应该是900kg。
你没有说C50等于多少压强。如果是50公斤的话,垫钢板是没问题的。你也没说油压机的底座面积和形式,不过也无关紧要了。本身这个设备的动静载荷相差只20%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种做事的方法真的是令我不敢苟同。

网友:
还是要把利害关系给老板讲明。5000T的压机,对于私企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投资。现在凑合,后面再想弥补,精力和成本都是无法接受的。孰重孰轻,很明了的事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厉害关系已经是给老板说清楚了的,他现在对施工单位都是说出了问题他负责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