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过程检验检验员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9-11-16):
求助。压力容器过程检验检验员要注意什么?

网友:
什么叫“过程检验”?如果指的是生产过程的话,也没什么特别注意事项,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容易疏忽什么。一般就是检查钢板是否符合要求(牌号、认证、抽检强度硬度试验什么的),检查焊缝(包括焊接中目视检查和完成后的探伤等等),成型后外观尺寸检查(长宽高或者直径的允许误差等等),表面处理检查(去除焊渣,喷砂喷丸除锈,除锈后在规定的小时内继续下一道工序,以及根据油漆商的说明进行现场温湿度的检查),涂装检查(通常由油漆代表作此项工作,但你也可以参与,包括温湿度,漆膜厚度,目视观感,色彩比对等等),附件安装(包括进出口短管,阀门,安全阀等等),压力试验(根据压力等级不同,试验压力的倍数也不同,通常是工作压力的1.25倍,稳压多少小时内,压力降不超过多少等等,根据用途和实际,采用气压、水压等等)。在每个检验过程完成后,要马上出具检验报告,以免不合格的产品进入下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