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模,用S136要热处理,还有没有别的钢材不用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9-11-16):
塑料模,用S136要热处理,还有没有别的钢材不用热处理,就可以直接使用的啊?

网友:
可尝试P21 或者日本牌号的NAK80   硬度约40HRC

网友:
你的使用要求硬度是多少?S136H    HRC30~35;1.2316  HRC29~33;G-STAR  HRC30~32;S-STAR HRC30~36;这些都是防酸的。NAK80  HRC37~43;HPM50  HRC37~43;这两种也是镜面模具钢,但不防酸。

需要更详细的资料请登陆:模具钢材http://www.hongchao-dg.cn,里面的相关技术资料很丰富,应该可以找到你需要的资料。